联想20008通病掉电维修 版号DA0LE6MB6F0

楼主(2021-11-28):
触发电流上到0.4左右掉电,测量CPU供电没出,怀疑是CPU供电电路问题,查了一圈没问题,其他信号,公共点,正常。观察板子,发现保护隔离两个MOS管略微发黑,拆下发现下面都糊了。拆掉飞线换新的。修好。一开始测量公共点有可能是P管不稳定,处于半导通状态。公共点电流不正常,导致U供电不出,掉电。

网友:
PQ40 PQ38两个管子坏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中呢

网友:
噢.应该是修好了,要不然不说这么肯定的呢

网友:
学到了 ,感谢分享,公共点电压不稳

网友:
公共点没有短路,隔离管怎么会发黑呢?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 ,感谢分享

网友:
烧的挺严重

网友A:
保护隔离无缘无故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隔离无缘无故坏了吗

老机子了,设计缺陷,这两个管子容易坏

网友B:
你这是电压偏低供电输出不稳定导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电压偏低供电输出不稳定导致的吗

不是电压低,是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