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H81-DV V20A自动上电不亮机

楼主(2021-11-28):
     主板型号:七彩虹C.H81-DV V20A
     故障显现:插电自动上电不亮机,测试全板供电正常,IO是IT8772E-FXS,以为是IO的问题,到某宝搜索这个IO,不同后缀价格不同FXS后缀最贵要20多元。其他后缀的才要8元一个。请教大神不同后缀能否更换?
      跑电路PSON和PANSWH#都连接到IE的103排阻上,在线测量排阻正常,拆掉这个排阻不再自动上电,没有找到一样的排阻,找了一个822排阻更换上故障排除。离线测量103排阻发现阻值也正常。总结无论排阻测试正常不正常都直接更换即可。因为测量结果不准确。

网友A:
测量S3S4S5自上电有没有高电平3.3V没有说明绿线问题

网友:
现在的芯片都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S3S4S5自上电有没有高电平3.3V没有说明绿线问题

可以肯定S3S4S5是有3.3V的,如果绿线被电容什么拉低的话,我在通电的情况再点开关应该是能亮机的。但是事实上是不能亮机,所以我开始怀疑是IO的问题,但是结果更换了排阻就可以了,也不知道什么原理。排阻也没有接地点,不知道为什么会自动上电。

网友:
IO绿线拉低不一定为短路,上拉电压失效也会造成插电就上电

网友:
嗯,学习了,上拉电压失效?

网友:
还是不良导致的吧

网友B:
之前遇到一个自动上电的是,3.3待机短路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一个自动上电的是,3.3待机短路造成的

我有一主板pw+短路,连接io的那一针也短路,

网友C(2022-07-18):
谢谢你的贴子,我也换了个822的排阻OK了,本来先是不触发被我清洁后成了自动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