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艺不精 求解释

楼主(2021-11-28):
遇到一台y430p

外接电源一切正常

外接电源插电池 电池指示灯不亮  触发后0.02A

外接电源开机后在插电池正常 系统能检测到电池 关机后再开机还是0.02A  需要对CMOS电池放电 放电后外接电源还正常

单用电池首次开机正常 第二次也触发了 3.3没有5V有1.4左右 51125有点微热  我就换了一个正常了 电池和电源都是转为B为啥电源可以正常 电池不正常

网友:
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来大神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