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tx770 4g能点亮不能进系统,显卡检测软件不能跑

楼主(2021-11-28):
提示大概意思是:显存检测软件提示:发现一个NV设备在总线0设备1,但其在PCI控制空间的内存周期使能位被关闭。
是什么问题?望大佬们讲解

网友A:
控制混乱刷BIOS试试

网友B:
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C:
换x8的试试,有些卡x16不认卡,x8就能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试一下吧

还没刷,有空再刷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制混乱刷BIOS试试

还没刷,有空再刷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x8的试试,有些卡x16不认卡,x8就能跑了

没有x8,只有x1

网友:
x1也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