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七彩GTX1063维修

楼主(2021-11-28):
       一块七彩虹GTX1063显卡,据客户描述接触不良,动一下风扇就亮,放开不亮,用东西绑到,游戏甜甜圈都可以。拿去维修过,维修人员说核心虚焊,加焊后直接不亮。

收到测阻值后拆开。核心有焊油。既然是加焊后不亮,上台子拆下核心。

   板子没有掉焊点,板子无变形

     但核心一角有很小的磕角,前景有点不好,都拆了,重植吧。

       重值用的0.45有铅珠, BGA返修台曲线上210,下210 ,60秒,进行加焊,焊好后能亮机了

网友:
换上的2脚晶振

网友A:
有点好奇  什么BGA  上210  下210 就能拆下G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点好奇  什么BGA  上210  下210 就能拆下GPU

开始拆无铅是240 240 ,后面植有铅才是210 210

网友:
厉害,没搞过显卡核心

网友:
显卡就是电压,通道阻值,BIOS和晶振这几样

网友:
液金不会短路?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GBA我用迅维 280BGA,上温度230,下温度245。 干蓝宝石HD7850显卡居然动都不动。楼主能不能发一份干显卡的BGA参数(上下温度时间和红外温度)来参考一下。那位校友有的干显卡的曲线参数也可以赐教发一份来比较一下,最好写明机器和曲线具体参数。

网友C:
这卡修怕是要修一整天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拆无铅是240 240 ,后面植有铅才是210 210

你的温度有点保守啊,我的是效时BGA,默认无铅上240,下260,最后阶段下面是280,有铅也用这个,不过可以提前结束。

网友(点评):
焊过HD7870核心,下250上245,中途芯片啦的一声响废了。还是保守点好

网友:
我一般是下高上低哟,下300上225啥子都得乖乖下来

网友(点评):
不敢搞这么高温度

网友:
感谢大哥分享。下来试试

网友D:
晶振反复加热很容易坏的,这是以前修板得来的教训。不过你这个没坏彻底,很有迷惑性

网友E:
Bga焊台200度就能拆下来?
我用预热台加风枪,下面260上面350还要吹半天才能弄下来,不过核心吹下来都是被吹坏了,全报废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点评):
行的,接两个信号脚,这样就维修时就可以试是不是晶振问题,不用一定找4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Bga焊台200度就能拆下来?
我用预热台加风枪,下面260上面350还要吹半天才能弄下来,不过核心吹下来都是被吹 ...

你这样吹,上面温度先加热到芯片,没等下面锡珠熔化,芯片都过热爆锡了。还是搞个返修台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卡修怕是要修一整天吧?

断断续续修了几天,查资料订显存什么的。 特别是找不到讲BIOS  CS电压变化和晶振关系的。估计是晶振先起振,GPU才不拉低BIOS CS脚电压。 奇怪的是晶振没有虚焊,也会发生动一下板子时有时无波形, 这什么原因没搞懂,走了不少弯路。希望对大家以后这种问题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反复加热很容易坏的,这是以前修板得来的教训。不过你这个没坏彻底,很有迷惑性

对的,很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