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有5v转换后实测是1.2v是

楼主(2021-11-28):
实测有5v  转换后实测是1.2v  是不是就是这个芯片坏  待机芯片坏

网友:
后级有短路。

网友:
看电路图负载通哪里去了,摸一下有没有发热的地方。拆了二极管档测试对地压降,如果正常安装一个一般能解决,不正常就需要慢慢查漏电的地方

网友:
3.3vbs 与桥有关系

网友A:
已经解决,有一个上拉分压电阻掉了1.27K  没有1.27K 换了一个  1K  输出3.8V  正常亮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解决,有一个上拉分压电阻掉了1.27K  没有1.27K 换了一个  1K  输出3.8V  正常亮机

分压电阻可以找个1k+270欧串联啊,3.8v是不是高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可以找个1k+270欧串联啊,3.8v是不是高了点,

是呀,我也觉得高可是实在找不到,没想到你这个方法也可以哦。。。学习。。。反正可以正常开机,使用正常。  现在是1K +2.05K  分压后   3.8   你这个  1K +2.7K   分压后多少。。。

网友:
一坨锡其实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