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Q191(DAG71MB16D0 REV:D)掉电故障秒杀

楼主(2021-11-28):
惠普TPN-Q191,版号:DAG71MB16D0 REV
具体故障:客户描述用十几分钟会自动关机,关机后再开三四分钟就关机,客户已涂过硅脂、清过灰尘、重装过系统。

维修过程:
客户所说的关机经本人检测后实际是掉电。再次检查测试散热,掉电时散热器不热,确认散热无问题。仔细观察故障现象,跑3D掉电后电源指示灯熄灭,再次开机时自检页面报错CMOS错误502,由于这款机器没有CMOS电池,用的是内置电池,所以掉电后报错CMOS被重置很显然电池供电也断开了。由这个现象作为突破口,重点检查为何电池供电也会断开。于是断开交流电源,单用电池跑3D测试,测试了五六个来回,无掉电现象。插回充电器,跑3D一圈跑不完就掉电,拿掉电池单用适配器跑3D仍然掉电。既然单用电池不掉电,那么公共点之后的电路基本上是正常的,问题基本就缩小到了隔离电路这一块。查图纸可知PQ1(AP0203GMT-HF和PQ2(AON7408)两个管子是隔离管,由于PQ1电流较大,没有找到替代的,只找到了PQ2,代换后插电测试一切正常,装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测试了一天,确认没有再出现故障。
附上点位图和图纸:

网友A:
。查图纸可知PQ1(AP0203GMT-HF和PQ2(AON7408)两个管子是隔离管,由于PQ1电流较大,没有找到替代的,只找到了PQ2,代换后插电测试一切正常,装电池和适配器同时测试了一天,确认没有再出现故障。这个意思是想更换PQ1和PQ2,PQ1没件,只更换了PQ2故障排除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可知PQ1(AP0203GMT-HF和PQ2(AON7408)两个管子是隔离管,由于PQ1电流较大,没有找到替代的,只找到 ...

是的 只换了PQ2

网友B:
pq1 155A PQ2 23A 两个串联 pq1 155A还有何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pq1 155A PQ2 23A 两个串联 pq1 155A还有何意义,

我也不清楚这个设计,一般用P沟道的顶多就是十几A,这个N沟道的要这么大

网友:
感谢,隔离管软故障不好测量

网友:
管子软故障不好搞。有时候根本想不要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这种故障倒是没有检测过下次注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碰到好几个,都是管子直接烧了,开不了机

网友:
厉害了,真的涨经验了。楼主思路清晰明确,我之向往!

网友:
遇到过一个蓝天的板子十分钟掉电 也是保护隔离问题

网友:
之前修过华硕掉电的  换隔离管好了

网友C:
隔离电路引发掉电,还没遇到过,只遇到不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隔离电路引发掉电,还没遇到过,只遇到不充电的

充电正常,就是用用就掉电了

网友:
这个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是保护隔离管的软故障啊。。

网友:
换隔离管解决了,不错。

网友D:
思路清晰啊楼主,应该是PQ2发热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清晰啊楼主,应该是PQ2发热不良导致的

是的  是软故障

网友:
还好 不怎么费心

网友:
厉害了,真的涨经验了。

网友:
思路清晰,少走好多弯路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 不走弯路

网友:
Very good information,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那位大神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用那么大的PQ1 。

网友:
对掉电有了新认识

网友(2022-12-06):
感谢分享图纸尤其有用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