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TAC显卡GTX1660核心PWM供电只有一项正常工作维修

楼主(2021-11-29):
这张1660是客户的矿卡,描述说是能认到卡但是不能挖矿,收到显卡后初步测量了一下电压发现都正常,然后又用 示波器打了一下核心供电的PWM波形,发现4相供电只有最上面的一相有波形,

第一次遇到这种故障,有点懵逼,看了一下核心供电的芯片是UP9512,

想着要不先换个芯片,淘宝看了下一个芯片要二十多块钱,有点小贵,舍不得,没办法只有先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了,网上找了一下,没找到9512的,只找到9511的,脚位差不多,全是英文只能靠百度翻译一点点看,还真找到一个脚位是控制多相供电输出的,27脚的VINMON如果电压低于0.5V,就会只输出一相供电,这个电压是12V分压产生的,正常是1.2V

将显卡通电测量了一下芯片的27脚,发现是0V,看来问题就是这里了,再往前面测量,发现12V也没有,看来是断线了,飞线后27脚电压有了1.2V,示波器再打4相电感,输出的波形都正常了

网友:
感谢,学到了

网友A:
学习了  UP9512,27脚,负责多项供电,正常是1.2V,由12V分压来的。

网友:
感谢分享。多看看芯片手册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
又学习了,这种问题没有示波器还真没法修

网友:
感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有时间还是多看看芯片资料,提升很大。

网友:
感谢分享,让小白我又了解了一项芯片原理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
这都能看出来,可惜上学英语不好好学

网友B:
你说的有一项有输出是1.3v 的,其他项是0.8v 么?没有示波器怎么判断?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有一项有输出是1.3v 的,其他项是0.8v 么?没有示波器怎么判断?求教

1.3是显存供电

网友:
显卡,还没有修过

网友:
显卡难修些还是主板难修些啊

网友:
这个型号的通病是接口周边氧化

,电源芯片设置太靠近挡片,容易受潮腐蚀

网友:
这个引脚的作用就是用来设置显卡总输出功率的

网友:
5700 IR主控,待机就1相有波形

网友(2022-01-24):
刚修了一个没有1.0v   直接飞线0.8V过去

网友:
刚修了一个没有1.0v   直接飞线0.8V过去 ,测试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上面图片的0.9V那里直接飞线到0.8V那里

网友:
希望对你们有用

网友:
牛啊  思路太好了

网友:
这个纽币

网友(2022-05-08):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UP9512,27脚,负责多项供电,正常是1.2V,由12V分压来的。

应该说详细一点直接飞12V到9K电阻前端后面还有一个1K.分压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