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笔记本,原本是进系统关机,把330电容换成了337电容,结果开机就掉电.

楼主(2021-11-29):
Y450原本故障是进系统就自动关机,风扇也清灰了,硅脂也重上了.装上鲁大师,还未运行就自动关机了.看贴说是显卡供电的330电容坏了.于是X宝淘了几只,结果发来的是337,感觉应该都是330UF的,于是把CPU供电2只,显卡供电3只,以及供电小板上2只330电容全换成了新购回的337电容。可是换后却不能正常开机了,开一下就掉电,再开再掉,此求助高手帮忙看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还是我把哪里碰坏了?

网友:
把拆下来的电容都换回去

网友:
被你焊短路了,重点检测你焊过的位置

网友:
电容小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都自己修了,我们搞维修的要饿死了,维修贴子设置访问权限很有必要。

网友:
330这电容拆机的大把

网友:
重新换行的

网友A:
这种电容还需要去买?????

网友:
开机掉电查短路吧,没有短路的话查EC,桥试试

网友:
一部分一部分的换试试

网友:
你是没找到问题所在,这不是尝试性维修吗,跟我一样。。。

网友:
还没搞清楚哪里坏了就瞎换 把所有电容换回去再查电路

网友:
你用的什么洛铁??

网友:
听上面说的,把原电容放回去,再找别的原因。就是要换也是原值换。

网友:
不专业的话,还是不建议自己搞

网友:
“看帖”二字画起来,考试的时候要考

网友:
干脆拿来免费给你修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容还需要去买?????

人家业务的

网友:
聚合物电容你全部换成普通钽电容。

网友:
楼主就是那种电脑坏了都不想花钱修的人,自己白嫖。省钱到这样也是F了

网友:
要换那个1.5v的mos管

网友:
看帖 就能修了哈

网友:
电源小板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
电容耐压差不多,不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供电小板问题

网友B:
电容换错了,换回来或换成470
icsheet
感谢回复,我把这些电容又换了一批新的330黑色电容,便可以正常开机了,CPU温度最高70度左右,也不自动关机了。我的料板,前一段时间价高的时候都出了,所以这次就只能买配件了。有好多人怀疑我是客户,大家可以翻翻
详情

网友:
要换也要换一样的啊,两者ESR可不是一个量级的。即使换上去了能用,普通钽电容不降额50%使用用不了多久必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换错了,换回来或换成470
感谢回复,我把这些电容又换了一批新的330黑色电容,便可以正常开机了,CPU温度最高70度左右,也不自动关机了。我的料板,前一段时间价高的时候都出了,所以这次就只能买配件了。有好多人怀疑我是客户,大家可以翻翻我的贴子,就不一一反驳了。

网友:
没焊好吧应该

网友:
以前NEC大电容老化会导致开机掉电

网友:
现在修电脑不都是先看看帖子嘛 有先例的就不用费脑子了

网友:
术业有专攻,不要把问题扩大化了。哈哈。

网友:
这两电容拆的 ....

网友:
这种电容料板一大堆,而且不一定是电容问题,显卡问题也会掉电

网友:
换电脑吧,这个电脑值200块钱吗

网友:
他们说正负极搞错了

网友(2022-12-10):
这种显卡供电小板容易引起掉电,修过很多台了。应该算是掉电通病。这小板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