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USB接口给12V电了不开机求助

楼主(2021-11-29):
主板:研华ITX-H98-I3 CPU:I3-4010U

照成故障原因:
12V设备接到了USB接口

原始故障:
USB数据线D+D-对地阻值10
USB的VBUS对地只有17

然后:
拆了接口的静电保护二极管,再去测量直通南桥的数据线,阻值恢复了。
加5V给USB接口烧机电流上到300mA,也摸不到哪里烫

可调电源一点电流都没,查了供电芯片,VREG5为0.6V,VREG3为0V,EN电压正常

求各位给点思路

网友A:
确定桥没呱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桥没呱掉?

测了阻值都正常,得把供电修出来才知道桥挂了没

网友:
处事不决干南桥!

网友:
换个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