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安装64位 win7 却显示 3.12G可用

楼主(2021-11-29):
有一台主机  安装了64位dewin7 系统后   显示(3.12G可用) ,百度后修改win7  设置后重启,依然显示3.12G可用,按说64位要支持大于64G内存的
这台机子为什么大于4G都不行???

网友:
945的主板 64位的支持吗

网友:
分给集显做显存了

网友:
8G认到3G多?

网友A:
是我眼瞎嘛?我咋看到内存是DDR2 8G?

网友:
是检测的不准嘛?

网友:
945主板的还有人用吗?

网友:
更新bios 能解决

网友:
正常嘛  这么老的主板

网友:
扔了吧!这样老的主板

网友:
主板不支持吧

网友:
945G芯片组的主板:有集成显卡,最大支持4GB的DDR2—800内存

网友:
945的主板,使用集显, 内存分给集显一部分

网友:
我遇到过 有其中一条接触不良,只识别了spd信息,重插内存好了

网友:
我看到的也是8g

网友:
我也看到是8G,难道看错了

网友:
945够老了凑合着用

网友:
安装XP64位可能系统支持不太好

网友:
内存偷走了一点

网友:
下载个大内存补丁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主板配8G内存不是浪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我眼瞎嘛?我咋看到内存是DDR2 8G?

这可能是内存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可能是内存参数

DDR2代内存最大就单根2级,你这个很明显是改过参数的假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2代内存最大就单根2级,你这个很明显是改过参数的假条

我看到了三星金士顿两个牌子,可能楼主插了好几根

网友(2022-03-02):
安装64位系统就支持了

网友:
我咋看到内存是DDR2 8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