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更换USB接口 开机几秒关机

楼主(2021-11-29):
联想SL410笔记本,升级过CPU、固态等等,有感情的本,由于USB接口损坏,这次更换两个USB接口,更换组装完开机几秒关机,屏幕不亮,把外部连线全部拆掉,目前主板上就放了CPU和内存,拔掉内存后开机蜂鸣,插回内存,情况一样是几秒关机,屏幕不亮,开机几秒测量5v电压正常,待机时候一个USB1.9V,一个2.4V。拆卸旧USB时由于没有无铅焊枪焊台,用的普通电烙铁,可能有些粗暴,PCB板子上有些划痕,测量USB四根接线柱无短路,求助大神,帮忙诊断下,或者我应该怎么测量处理。

网友:
USB接口坏了 PCH坏了 开机后几秒关机是 某个地方有短路了 建议每个地方排查 很难说出哪里短路的 有可能是焊接不好导致的

网友A:
测量USB四根接线柱无短路?GND对地也不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USB四根接线柱无短路?GND对地也不短路吗

这四根线互相没有短路,最边上与GND是直通的

网友:
完了,这下损失大了,,USB被焊短路了

网友:
USB短路也烧桥

网友:
会不会没焊好呢???

网友:
先查短路,再查桥

网友:
应该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USB接口是反的吧。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