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 轻触唤醒屏幕点不亮

楼主(2021-11-29):
iphonex 轻触唤醒屏幕总是要点两三次屏幕才能点亮 请问有没有谁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直接换13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触摸的问题,先换个屏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触摸的问题,先换个屏试下

换屏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主板触摸问题

网友:
检测BSYNC信号

网友B:
换原屏 写原彩 就可以了

网友:
需要重新贴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原屏 写原彩 就可以了

不行

网友:
在哪里测?

网友:
主板屏座,还有触摸线路阻值和供电

网友(2022-01-24):
你再设置里面打开轻点唤醒没有

网友:
电池问题

实测解决很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