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屏有修复的可能吗

楼主(2021-11-29):
进BIOS不太明显,几乎看不出来,进系统就很明显了,左侧显示不正常。

网友:
买一个二手的就好了

网友:
屏问题,一般都修不了

网友:
明显平的问题

网友:
可以换,找一片一模一样的屏,对 换显示屏和后面背光框

网友:
屏问题,一般都不修的,不如买个二手的都

网友:
般都不修的

网友:
有压屏机可以修一下,小屏就没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