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苹果一体机自动断电维修

楼主(2021-11-29):
客户反映,不定时的自动关机,拆下主板经过几天的检修后发现坏件,就是这个光耦坏了,图片中圈出来的位置。用普通的光耦代换后测试几天都没问题,问题解决。

网友:
普通的817光耦?????????

网友:
这种问题都能查到厉害了

网友:
修电源 ,能找出来问题的,太少了,积分奖励了

网友:
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找出是光耦的问题_?

网友:
能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找出是光耦的问题吗?

网友:
难道是通病?

网友:
光耦都是瞎猫碰到。。。我修过一个220到芯片供电5个分压电阻坏的

网友:
修了那么多年的笔记本  显示器   打印机  台式机  就修过一回光耦坏的  坏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