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AB350M-GAMING 3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1-11-29):
先上结论 垃圾电源引起的烧管,5Vdual断线

此板IO待机和5V dual是分开的,IO待机有单独一个5脚稳压器供电,5Vdual只给CPU的南桥模块待机供电,TL631PRO这张卡对AM4支持似乎不好,不是所有板都能跑码

接了片不开机板,3Vdual 0V,5V待机不正常,只有0V,开机针5V正常
图纸,跑线找到D2的G极,打值0,拆掉换新,对地有400+,电压还是0V不正常

疑似断线,从电源插座5V待机飞线到D2的G极,飞好测试PCIE A11 3.3V已经正常了

装机测试亮机

网友:
垃圾电源搞坏主板,还是烧断线的,无语了

网友:
电源不能贪小便宜哦

网友A:
这就判定断线了?
你把线撤掉,看下放电是不是就好,你居然还拉根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就判定断线了?
你把线撤掉,看下放电是不是就好,你居然还拉根线。

放啥啊,你到底懂不懂AM4?我bios都刷了我不懂?
给我解释下AM4桥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放啥啊,你到底懂不懂AM4?我bios都刷了我不懂?
给我解释下AM4桥是干什么的

好吧,我确实啥也不懂。我只是瞎猜的,维修我除了只会三把斧,就剩下会吹牛了。
不过我倒是会一个方法,AM4主板如何在不上CPU的情况下上电和量CPU供电及波形。
了解AM4的人应该都知道桥几乎只管外设,如果不上CPU不会上电,这样很容易烧CPU,而强制上电又量不到CPU供电,所以这时强制上电后,再把Q66_2这个电压接地(如图),强制出CPUVDD_EN就能量到CPU供电和波形了。
刷BIOS和放电不冲突,以后接触到500系列就知道,很多即使拔下来刷了BIOS,还是会不上电,但刷过BIOS再放电,就能解决。

网友:
这线飞哪里去了

网友:
真牛,学习了。迅维网真好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我修了十几张,质量还是可以的 没有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确实啥也不懂。我只是瞎猜的,维修我除了只会三把斧,就剩下会吹牛了。
不过我倒是会一个方法, ...

那也不准啊 没SVID只有VBOOT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确实啥也不懂。我只是瞎猜的,维修我除了只会三把斧,就剩下会吹牛了。
不过我倒是会一个方法,AM4主板如何在不上CPU的情况下上电和量CPU供电及波形。
了解AM4的人应该都知道桥几乎只管外设,如果不上CPU不会上电,这样很容易烧CPU,而强制上电又量不到CPU供电,所以这时强制上电后,再把Q66_2这个电压接地(如图),强制出CPUVDD_EN就能量到CPU供电和波形了。
刷BIOS和放电不冲突,以后接触到500系列就知道,很多即使拔下来刷了BIOS,还是会不上电,但刷过BIOS再放电,就能解决。

V星不装cpu能触发上电,可以量到核心供电,华擎有的需要下拉SKTOCC#,然后上拉slp_s3可以触发测量,技嘉修的少,懒得研究。

网友:
通病就是厉害,

网友:
这显示器都烂了还不扔掉吗

网友:
这个板有电路图,没有位置图,是不是啊朋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吧,我确实啥也不懂。我只是瞎猜的,维修我除了只会三把斧,就剩下会吹牛了。
不过我倒是会一个方法, ...

强制上电不一定会出供电的,我遇到的大部分主板短接绿线上电连内存电压都不会出,一般都短接CPU存在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制上电不一定会出供电的,我遇到的大部分主板短接绿线上电连内存电压都不会出,一般都短接CPU存在信号
...

看清楚内容,我说的只是强制上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