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vivo x21手机显示花屏,显示排线装反了,这种怎么弄?

楼主(2021-11-29):
vivo x21手机显示花屏,显示排线装反了,这种怎么弄?

答:显示排线装反导致手机显示花屏,先换小板试试,还不行的话就是CPU问题了。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维修要认真细致

网友:
学习了,这下知道维修装配时一定要注意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