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61主板DVI视频接口的疑问

楼主(2021-11-29):
在淘宝上买了3块H61主板,有两个分别是盈通和富士康的vga+dvi接口的,还有一个盈通主板是vga+HDMI接口。三块板vga接口都正常,其中两块带DVI接口的主板,dvi接口不能显示,但是插在主板上有反应,会有插上的声音。正常插上不应该是直接显示吗?是主板的问题还是有什么设置?手里有个z77主板,DVI接口正常显示。有没有懂的?

网友A:
显示器用什么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用什么接口

显示器是vga接口的,我加了dvi转vga的转接线,转接线没问题。

网友A:
用了DVI-I还是用DVI-D的

网友B:
直接用带DVI的显示器测试,不要经过转接。而且要先插好DVI,并拔掉VGA线再开机来测试

网友C:
最好不要热插拔测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好不要热插拔测试哦

dvi支持热插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带DVI的显示器测试,不要经过转接。而且要先插好DVI,并拔掉VGA线再开机来测试

我店里的显示器几乎都是vga接口的

网友:
感谢科普,主板已经换货了。

网友A:
热插拔需要主板支持的 主板不支持视频接口热插的 有时候会烧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插拔需要主板支持的 主板不支持视频接口热插的 有时候会烧坏板

这么严重吗?我一直都这样干

网友:
支持是支持但是就是热插拔有时候就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DVI-I还是用DVI-D的

主板退了,给我发了新的

网友:
买24+1,带芯片的转接VGA,买过。可以用。不管是D还是I的都可以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