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马刺客550进水维修求助

楼主(2021-11-29):
直接进入正题,到手上机测试不能点亮,测5VSB供电有5.18V、绿线电压3.1V。
打开电源,发现背面胶片有烧焦痕迹,根据对应位置发现pcb走线已经烧断,在烧断的附近发现大量水渍(估计是玩水冷漏的)
整个板子总共有三个芯片,分别是9脚CM6805BSX、8脚DM311、8脚GR8313
烧断的位置正好连着9脚芯片的第5脚,也就是接地,在使用飞线大法接回后尝试点亮,故障依旧。
测量连接大电容正极的MOS管发现所有针脚已经击穿,电阻均为0,型号是9N50D,由于手上没有同型号的,就装了个N沟道的10N60C上去,尝试点亮,故障依旧。
于是就把目光锁定在辅助电路上,在短接绿线的同时,测量8313二脚还是三脚来着,忘了,有电压变化,说明是有开机动作的,就是执行电路上有问题。
在测量9脚芯片的时候发现第二脚没有工作电压,沿着线路寻找发现三极管(型号D667)已经击穿,更换同型号后依旧不能点亮,测量三极管B脚有16.87V电压,C脚是直接对地0阻值,短接绿线的时候E脚并没有电压,而E脚又是跟9脚芯片的2脚连接的,说明这个三极管就是控制9脚芯片的,那么我想请教一下,我是不是漏了哪里?

网友A:
后级输出整流管查了没

网友B:
先从待机电压入手

网友C:
描述不准确,是无法运转还是空载正常,上机带载保护呢?

网友D:
先代换CM6805BSX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不准确,是无法运转还是空载正常,上机带载保护呢?

无论是短接还是带负载都不能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级输出整流管查了没

查了,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描述不准确,是无法运转还是空载正常,上机带载保护呢?

无论是短接绿线还是上机测试都不能启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先从待机电压入手

现在就是卡在待机电路的执行部分这里,控制9脚芯片的三极管是新换的,测过B脚也是有16v的电压,但有个脚是对地阻值为0,另一个脚才是接9脚芯片的2脚供电,这样是正常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代换CM6805BSX试一试.................

现在是测到芯片的2脚没有供电电压,如果有电压还不亮那芯片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目前的问题是,9脚6805的2脚没有供电电压,控制2脚的三极管是已经换了新的,测量B级是有16v的电压,C极接地,E极接9脚芯片的2脚。有个疑问就是C极是不是不应该接地的?

网友:
现在打算直接一坨锡连通三极管的EB级,不知道会不会炸?

网友:
6805太贵了,没修复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就是卡在待机电路的执行部分这里,控制9脚芯片的三极管是新换的,测过B脚也是有16v的电压,但有个脚是对地阻值为0,另一个脚才是接9脚芯片的2脚供电,这样是正常的吗?

D667的ec脚是16伏电源开关,一头接整流二极管,一头给后级供电,怎么可能接地?

网友:
D667C脚对地短路,它连的是待机变压器辅助绕组出来的整流二极管,只有这个二极管击穿才会对地短路,这样就没有16伏电压提供给6805和两对驱动对管。

网友F:
你说B极有16伏电压,而C脚又对地短路,这不大可能呀,BC都是接的16伏整流二极管输出,然后E脚输出给6805ACC,你确定CE脚没搞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说B极有16伏电压,而C脚又对地短路,这不大可能呀,BC都是接的16伏整流二极管输出,然后E脚输出给6805ACC,你确定CE脚没搞错?

c脚对地短路B极不可能还有16电压

网友:
你仔细看看,三极管三个脚你是否搞错了,D667C极有电压,BE无电压才合乎逻辑,而且B极有稳压二极管,它击穿就会对地短路,我觉得你把BC脚搞混了。

网友:
电源现在修的很少了              不值钱

网友:
修修,练一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