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线贴片BIOS为何刷不进去???附四种编程器程序和驱动。

楼主(2021-11-29):
由于编程器夹子坏了,刷贴片bios芯片就用8根线连接了bios芯片,结果可以检测到芯片,但是刷不进去,也读不出来,校验和查空都显示地址错误:oh。换了另一个编程器不可以,换了多个不同贴片BIOS芯片都刷不进去,线接的没问题,和夹子一样‌,线换了两种。编程器都没问题,刷大脚直插的读写都ok。有没有遇到过的。下附四种编程器程序和驱动。

1、CH341A
2、NeoProgrammer 2.2.0.3
3、EZP2010
4、EZP2019+ WIN10驱动版

NeoProgrammer 2.2.0.3.rar

EZP2019 WIN10版.rar

网友(点评):
809f用夹子 4M以上的都能刷进去 4M以下的能识别也刷不进去,用座子都能刷,我也感觉奇怪,是不是线太长的原因

网友:
搞的线太长了吧

网友:
编程器不支持感觉

网友:
芯片电压??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

吴正海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极致科技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没搞过这样的

网友:
买个夹具那么困难吗?这个标准夹具就二十块钱一个

网友:
搞个夹具吧   这么搞楼组也不嫌弃麻烦啊

网友:
买个座子试试

网友B:
我也有遇到过一些芯片,能读取,但是不能擦除,就像写保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BIOS连到桥里了,不一定支持在线刷。不行就取下来刷,芯片坏了会不识别,也有可能编程器不支持。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线太长了。买个转换坐吧

网友:
用rt809h试一试

网友:
我感觉是有些bios芯片在主板上刷不了 需要取下来刷才行

网友:
进来学习的,也许是线长又乱串扰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遇到过一些芯片,能读取,但是不能擦除,就像写保护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有的是芯片损坏

网友:
线长有干扰

网友:
有的芯片用夹具都嫌你干扰大,要在输出输入端对地并上一只30P的电容才可以写,否则只能读,连查空都不行,你用这么长的线肯定不行。

网友(点评):
虽然不能证明你说的对,但我觉得你说的最靠谱。我从来不用夹子,别到头来因为夹子刷写错乱搞半天

网友:
用漆包线试试

网友:
线的长度要一模一样 多一厘米都不行

网友:
信号线太长 没有屏蔽 信号有干扰

网友:
方法不对用希尔特7000E都不行

网友:
线长,要么编程器不支持,要么芯片本身损坏

网友:
因为你线接长了,没考虑编程器输出能力,阻抗,干扰

网友:
看大佬回复,学习下

网友:
老哥为啥不买个编程器座子啊,

网友:
usb编程器加座子才十几块钱。。。。

网友:
哥哥 不能用细点的线吗    漆包线细细的多好

网友:
我一台机械师的笔记本的键盘跟你的一模一样!,B壳好像也一样,不过我的是黑色的

网友:
线不能太长,而且要长度一样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学习了

人家求助,你学习了什么

网友:
不清楚你这个线有多长,可能有干扰,弄短一点儿试试,芯片很少坏的。夹具的话,夹子那头可能断线了,把热缩管拨开看看?

网友:
个人经历来看应该是编程器不支持,曾用CH341A写25Q80SCP,擦除提示成功,查空却非空,该编程器支持列表有支持该芯片,后来换了个XTW100就没有问题。至于线长,我做了个写小长方形芯片的线比楼主这个线还长都没遇到问题。

网友:
如果是拆离主板用线是没问题的,如果不行可能是线太长或太细是不行的

网友:
导线本身也是有电容和电感的,还是老实买座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