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EOX CM225/228

楼主(2021-11-29):
XEOX CM225/228 提示换黄色墨粉盒 去市场拿了一个 还是不行 换上去还是这样子呢  是否需要一整套替换掉啊

网友:
检测电路有问题吧?或者纯粹没装好

网友:
换回原装粉 能识别 但是墨粉为0

网友:
没检到粉盒

网友:
搞起来了 叫朋友 弄起来了 摇了一下  可以用了

网友:
今天又坏了 这个咋整呢
今天又出现这个黄色筒坏了

网友:
擦下接触点,

网友:
可以找个正常的带数据的主板,向逻辑板里写一下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你换其它牌子的粉盒看看啊,既然原装的可以识别。

网友:
酒精都插试过了呢 是不是要用原装粉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