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32E360F故障

楼主(2021-11-30):
不定时会黑屏(有时候24小时都不黑,有时候十分钟就黑),黑屏时候,感觉就像退潮一样,图像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而不是瞬间黑屏;黑屏时候,有背光,但是屏幕无显示,这时候按键也调不出菜单。重新插拔电源后恢复正常显示,然后又是不定时黑屏。驱动板和逻辑板都已经更换了,求大神们指教维修思路

网友:
更换电源IC

网友:
这个是外置电源的,驱动板和逻辑板我都整套换了

网友:
看来你得要修屏啦

网友:
这个伤心屏,没得修。再说不黑屏正常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和客户说是屏坏,他觉得你是忽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