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咨询]
华为Nova7SE手机换电池后开机10秒就自动关机,如何接加密电池?

楼主(2021-11-30):
华为Nova7SE手机换电池后开机10秒就自动关机,如何接加密电池?

答:搬排线或者开机不断电更换。

详情咨询客服微信:

网友:
这个贴纸好久前都见过,现在才过审?

网友(2022-11-28):
华为nova7SE开机一半就死机,插充电器一直重启,是哪里的问题?? 回答: 解决方法一:更换解密电池。 解决方法二;写入手机电池码,引导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