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EI B206(英格尔 Q77 Espress芯片组),不定时白屏,求指导

楼主(2021-11-30):
    板是工业用板,单桥芯片组,CPU是酷睿i5-2400  3.2G,CUP集成显卡,该板故障就是不定期的白屏,就这样放着不动,几天都不出故障,如果用压力软件,比如3D类,大概几小时会出现白屏,出现白屏后给CPU显卡供电的GPU电压为0V,正常时为0.5V~1.2V,先换了CPU故障不变,怀疑GPU供电问题,但全面检查没见异常,于是外接一张显卡,还是有一段时间出现黑屏现象,外接显卡时GPU电路是不工作为0V的,所以不用纠结GPU电路,怀疑有不耐热现象,整板开机时加热过,没问题,现在CPU换过,外接显卡试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单桥换过,故障还是出现,求指导

网友:
你这都换完了还不解决那就是温控电路的问题了,或者你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