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惠普1020 plus 固件

楼主(2021-11-30):
新鲜出炉的 哈哈

网友:
这款固件也坏。这款机器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A:
得用编程器刷吗?
主板上哪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得用编程器刷吗?
主板上哪个芯片

肯定得用编程器啊老铁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2022-05-06):
你的是哪种板?STM32H750芯片的吗?我这有3台都是无法识别设备ID。和好板上除了主控没换,别的对调也没解决。

网友:
楼主可否说一下是哪种板吗?是不是STM32H750主控的?

网友:
这个估计不是固件,是什么芯片的配置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