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IEI B206(英格尔 Q77 Espress芯片组),不定时白屏,求指导

楼主(2021-11-30):
       该板是工业用板,单桥芯片组,CPU是酷睿i5-2400  3.2G,CUP集成显卡,            该板故障就是不定期的白屏,就这样放着不动,几天都不出故障,如果用压力软件,比如3D类,大概几小时会出现白屏,出现白屏后给CPU显卡供电的GPU电压为0V,正常时为0.5V~1.2V;其它各个电压都正常,故障出现时电压不变化
       先换了CPU故障不变,怀疑GPU供电问题,但全面检查没见异常,于是外接一张显卡,还是有一段时间后出现黑屏现象,在外接显卡时GPU电路是不工作为0V的,所以不用纠结GPU电路,怀疑有不耐热现象,整板开机时加热过,但加热过程中没出现问题;
       现在CPU换过,外接显卡试过,内存换过,BIOS刷过,单桥换过,故障还是白屏,求指导

网友:
北桥,和某个电压不正常,示波器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