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8400-D03图纸谁有??

楼主(2021-11-30):
碰到这个机器不触发,找不到图纸,也找不到BIOS,待机3.3V正常,开关键上有19V,不知道正常不,谁有图纸或者BIOS分享下,

网友A:
看一下 你主板 键盘接口位置的板号 事多少  应是W840.。。后面的字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你主板 键盘接口位置的板号 事多少  应是W840.。。后面的字母。。

键盘接口旁边是W840SUMB-OD

网友A:
你看这个 跟你那个  板号 对的上吗

5.66 MB, 阅读权限: 24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这个 跟你那个  板号 对的上吗

我的版号后缀是D03,你的是D02,我试试看一样不一样,谢谢

网友:
这机器还没见过阿

网友:
D02和d03主板差不多,参考02修一下

网友:
开关那里电压19v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