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一个IO脚位问题

楼主(2021-11-30):
一张技嘉的H61MA-D3V反复掉电,测量PCIE的A11脚的电压为0.17左右,正常应该3.3V。看图纸A11脚经过两个电阻连接IO的115脚,两个电阻拆下来量是正常的。电压应该是IO芯片这边被拉低,查资料得知pcie复位电压信号是由桥出来的,所以想查下桥连接IO的线路,看电路图是IO的68脚,新手小白问下主板上的IO芯片脚位是怎么数的?是不是下图中标注那样的?

网友:
按逆时针来数

网友:
要先了解清楚时序

网友A:
这个时序是我搞错了,刚查下论坛资料应该是这样的:SLP_S4#→DDR1.5V→1.05_PCH→VCCSA→ATXPWROK一般给IO→IO发出PWROK给PCH→读取BIOS→CLK→H_PWRGOOD→SVID→+VCC_CORE→SYSPWROK(PCH_VRMPWROK)→PLTRST#→跑马自检内存→SVID开启集显供电→+VCC_GXF。 现在的问题应该是-PFMRST这个信号不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序是我搞错了,刚查下论坛资料应该是这样的:SLP_S4#→DDR1.5V→1.05_PCH→VCCSA→ATXP ...

你这时序也不对啊

SLP_S4只是用来开启内存的1.5V的

SLP_S3开启的电压有【桥核心供电1.05V】、【锁相环VCCPLL 1.8V】、【总线供电VCCIO 1.05V】、【管家电压VCCSA 0.9V】
这些电压正常后才会发出PWROK给PCH来开启时钟,后在都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时序也不对啊

SLP_S4只是用来开启内存的1.5V的

谢谢

网友A:
各位大佬-PFMRST这个信号不出来,怎么修?挑起IO的68脚再量焊盘电压?还是把外设网卡usb之类都拆掉?

网友:
每个厂家的名字不一样的 条件不满足不会产生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大佬-PFMRST这个信号不出来,怎么修?挑起IO的68脚再量焊盘电压?还是把外设网卡usb之类都拆掉?

平台复位要CPU出PG后,再经PCH转换出来的

网友:
有箭头的是第一脚,然后就是逆时针走

网友:
cpu电压有吗

网友:
电压或电源好信号肯定有问题,EC故障出的少

网友:
查法没错的

网友:
方向错了啊,其他电压出来没有,最后再搞复位

网友:
台板有pfmrst这个信号吗?我记得时序里好像没有这个

网友:
a11是平台复位,肯定有条件没满足,南桥没有发出pltrst。一般是3.3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