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TC电路故障和IO问题

楼主(2021-11-30):
本人小白一个 刚刚接触维修。咨询各位老师大佬 不读指出 批评指正
手上有个板载J3160小主板,找不到电路图点位图。主机通电,不开机,
网上找了个图片类似
通电测的D2001,1脚位置0.7V,2脚位置0.3V,3脚只有0.1V(对地短路),主板RT6567发烫,lod5 5v正常 lod3为0.7V不正常
去掉D2001 三极管 1脚 3.3v,2脚位置3v。3脚对地短路,RT6567不发热,lod5 5v正常 lod3为3.3v正常。但cpu开始发热。

IO为IT8625E 测试VCCBT(49)和VBAT(66)短路

这现在该怎么判断短路故障问题了?

网友A:
待机条件不满足吧

网友B:
烧一下RTC供电,看看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条件不满足吧

是啊 三极管3脚对地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一下RTC供电,看看哪里短路了

意思是 三极管3脚 直接接3.3V吗  搞多大?
主要是没有可调电源

网友:
感谢分享,谢谢

xpbzd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接个2V过去烧一下,应该能摸到哪里发烫

网友C:
这样基本是桥没了,应该不是IO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基本是桥没了,应该不是IO的事

cpu发烫   cpu坏掉了吗  这个桥集成在cpu里

网友:
学习了不冲啊

网友:
你要确定的是D2001是RTC电路,可以从COMS电池跑线确定,然后飞线接3.3V到D2001三角,电流不要太高,2-3安就行 ,高了烫手。然后你就摸吧。哪里发烫就是那里短了

网友:
单U坏了换板

网友:
很明显是vcc rtc短路,先看一下是不是电池座子进水什么的,然后再给个2v看一下,如果CPU还发热的话cpu挂了

网友:
一般是南桥rtc电路短路了

网友:
谢谢 各位老师   最后判定 板载U坏掉了 南桥集成在u里
最后断路vccrtc  烧鸡  cpu发烫 拆掉cpu  故障 小时  lod正常 带机 3/5正常 vccrtc正常

网友:
CHECK SRTC AND RTCRST CAPACITOR'S

网友D:
rtc短路了,烧鸡大法试一下,找个3v电源,正极接到+vcc_rtc,负极接地,然后摸哪里烫就是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tc短路了,烧鸡大法试一下,找个3v电源,正极接到+vcc_rtc,负极接地,然后摸哪里烫就是哪里坏了

前天把三极管拆了 接了两节5号电池 cpu 发烫  拆了cpu 故障消失  判定cpu坏掉了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