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9470m 彻底断电后不触发问题

楼主(2021-11-30):
故障现象:插电源后,开机键上有灯亮,按开机键没反应
待机电流:9ma,按开机键盘不触发,电流一动不动;
经测试发现:

彻底断电后,带着键盘就无法开机;拆掉键盘后就能开机。
拆掉键盘后,待机电流12-14ma,这种待机电流就能开机。

解决方法:

拆掉键盘的情况下开机后,再关机。关机状态下,把键盘接上,然后装上笔记本电池,然后就能开机了。
以后保证电池始终有电,就能正常开机;如果想换电池,记得插着适配器换电池,就没事。

估计是键盘导致不出待机电压。

网友:
不知道是啥情况  啥毛病  为啥会这样

网友:
为啥不换个键盘试试,感觉还是上拉电阻阻值变小吧=把主板电压有些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