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乐视L503IN花屏

楼主(2021-11-30):
修到一台乐视50寸液晶电视,型号L503IN送来故障是不开机,电源板供电不足导致不开机,换多个电解电容之后 电源板正常了,开机后又发现花屏故障,屏左至右1/4面积有绿色噪点花屏,位置在2/4处。以为是TAB坏了一个,拆开屏边板发现全屏共12片TAB,忽然觉得不像是TAB坏了,如果是TAB坏了,能有可能同时坏3片TAB吗?屏排线也换过了,现在怀疑会不会是逻辑板坏了,逻辑板核心芯片IN8906A很烫手啊,芯片在这么高的温度工作很有可能会出问题。有没有朋友遇到过这故障的?问题可能出在哪里呢?
VGH 25v
VGL 7.85v
VDD 3.29v
VDDAMR 8.416v
VDDA 17.688v

网友A:
加焊,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刷程序

加焊逻辑板主芯片吗?逻辑板的程序找不到啊

网友:
你可以买块图形逻辑板,试试,行就备份下退回逻辑板就行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高速传输排线接触不良造成的,比起一般的排线要求很严格的,细心看清楚了,不能用橡皮擦处理,要用精密清洁油处理.

网友:
我发了个逻辑板,待逻辑板到货后测试一下再说

网友:
更换逻辑板,故障解决,故障原因可能就是逻辑板的主芯片8906温度太高导致芯片虚焊或芯片内部烧出问题了,为了图省事,直接换逻辑板了,没时间再折腾换下来的逻辑板了。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