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100K变10K影响开机吗

楼主(2021-11-30):
这个地方,电阻应该100K,现在变10K了这个会影响开机吗,这个应该电源好信号吧,现在开机不了,susb EC,开机后电压跳变,不能稳定3.3

网友A:
肯定会影响  设计时候就是100K  现在成10K了

网友:
看两头电压是否一样

网友:
一般不会受影响

网友B:
电压不变,阻值变小,电流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变,阻值变小,电流变大

这个估计不影响,就一个开启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K电阻很好找啊 旧主板多的是

我估计和这个电阻没关系,这个电阻变小,应该不影响开机的吧,直连应该也可以

网友D:
应该不影响吧,就是影响机器也能触发,开机不亮或者开机掉电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影响吧,就是影响机器也能触发,开机不亮或者开机掉电把

可以触发,不亮屏

网友:
会影响芯片内部时序 有地方会影响耗电情况

网友E:
一般不影响的,这边只是一个上拉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不影响的,这边只是一个上拉而已。

好的,谢谢

网友:
有可能出厂的时候就是装的10k

网友F:
上拉用10k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拉用10k很正常

好的,谢谢(*°°)=3

网友G: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起一个限流的作用 只要电压过去就没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起一个限流的作用 只要电压过去就没得问题

好的,谢谢

网友:
肯定要换掉试试啊,还有,电阻要拆掉量

网友:
我头回听说变小阻值,一般变大

网友H:
上拉pg信号的,哪怕没有都没所谓吧

网友I:
可以用,上啦没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拉pg信号的,哪怕没有都没所谓吧

和这个应该没关系,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上啦没什么的。。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J:
量下电压过去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J:
量下电压过去了没有

过去了,触发后,掉电压,应该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影响  设计时候就是100K  现在成10K了

上拉电阻。只要大于0 就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电压没有变化太大一般开机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影响,装个1K都可以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啊

网友:
看在什么位置咯    比如分压  那肯定不行

网友:
用10k很正常

网友:
我在想100k电阻一般都是用在什么地方,都10m欧了,要这么大阻值干啥

网友:
延时流通吧

网友C:
100K电阻很好找啊 旧主板多的是

网友:
有些电阻要拆出来,单独量 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