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上电风扇狂转,没有CPU核心供电

楼主(2021-11-30):
今天维修时有一台小米的笔记本,测量所有对地阻值全部正常,但是开机无CPU各项供电。BIOS刷了EC也换了还是不好,请大佬答疑解惑。

网友A:
没CPU供电,开启电压正常不?主供电正常不?你得先测CPU供电芯片条件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CPU供电,开启电压正常不?主供电正常不?你得先测CPU供电芯片条件呀。

其他电压都正常,也有有了

网友:
小米遇到过,没资料,哎,不好搞,

网友:
小米主要的是没资料,盲修确实不好搞。

网友:
没供电查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先查电压,再查en,然后才是BIOS啊

网友:
单U就换CPU

网友:
这么牛吗  一剑封喉吗

网友:
没CPU供电只有查电源芯片的条件了

网友:
没资料可以单找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查查供电EN这些前置条件,全都正常还不出可以多找些BIOS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