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电路请教

楼主(2021-11-30):
图中12引脚直接进gpu.进系统后风扇全速转,1脚电压3.3v.请教d505起什么作用。

网友:
起钳位电压的作用

网友:
起钳位作用

网友A:
当电压大于一定值,就拉低。就是上面说的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原来是二极管的钳位作用。那就是PWM最高也不可能超过3.3+0.7对吗?没进系统之前,PWM是一个逐渐变宽的方波,知道成为一条直线就是3.3V。我把一脚悬空,测风扇这端,有个5V 电压。风扇这脚应该是接受PWM信号被控制的,为啥自己还输出一个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电压大于一定值,就拉低。就是上面说的

受教了,谢谢,大于4v就拉低吗?

网友C:
是一个门电路 谁也不能缺才有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个门电路 谁也不能缺才有结果

不带温控芯片,你说的是风扇电路板上的门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谢谢,大于4v就拉低吗?

这种只能是理论上的知识,实际上个人认为并不完全是。

网友:
1 和2 引脚 都是3.3V 输出为3.3V 门电路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原来是二极管的钳位作用。那就是PWM最高也不可能超过3.3+0.7对吗?没进系统之前,PWM是 ...

PWM电压风扇产生,受控与GPU或温控芯片来拉低这个电压,你给吸空了就不受控制了就会全速狂转

网友:
引用 网友D:
PWM电压风扇产生,受控与GPU或温控芯片来拉低这个电压,你给吸空了就不受控制了就会全速狂转

我怎么觉的PWM是GPU用于控制风扇的

网友:
是的GPU控制,或者有些高端卡有单独的功率管理芯片控制的,但是只是单纯控制,PWM电压是风扇发出的,靠控制的原件来拉低这个信号以达到调整风扇转速的目的

网友:
稳压作用,将电压稳定在3v3

网友:
测量PWM信号,用示波器测试

网友(2022-03-08):
请问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
fan pwm 信号如果是个逐渐变宽的方波信号,最终变成一条直线。

说明GPU认为FAN不工作,查查FAN TACH信号是不是断线了。如果GPU检测不到FAN TACH,是会不断增加转速直到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