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820-3115B 接电源暗屏,用电池正常 ?

楼主(2021-11-30):
接一台奇葩故障,苹果A1278,接电源暗屏,用电池正常 ,接电源就暗屏,拔开就正常,
跟背光开关一样了

机器无进水,无摔
有人修到过这种问题吗 ?

网友A:
充放电芯片检压电阻变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芯片检压电阻变小

第三脚连接的 R7011 吗 ?
测了一下是正常的,3脚电压3.8V

网友B:
PIN  A3脚 开启电压,用电池时2.8V ,用电源时 3.0V ,几乎没有差别啊

网友:
Q9706 低电平 导通,也是正常的

网友C:
调下屏幕亮度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下屏幕亮度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复杂

哈哈,对的,我也试过,楼主可能没见过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PIN  A3脚 开启电压,用电池时2.8V ,用电源时 3.0V ,几乎没有差别啊

a4脚调节亮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下屏幕亮度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复杂

大师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调下屏幕亮度就可以了,搞的这么复杂

还真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正解,赞赞赞赞赞赞

修好了吗 那里问题   请教A4脚说的是那里?

网友:
大师,修好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 那里问题   请教A4脚说的是那里?

A4脚的电容电阻腐蚀了

网友:
A4脚的电容电阻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