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有一台显示器怪病

楼主(2021-11-30):
    有台显示器的怪病没有维修思路,请指教

网友:
先刷个固件看看,不行就查数据线

网友:
这毛病有点像程序有问题刷一下看看咯

网友:
我感觉我的积分被骗走了

网友:
排线接口,实在不行换板

网友:
显卡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现象。换显示器试过了么

网友:
还是数据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买个板子试试不贵

网友:
OSD正常吗?

网友:
刷程序吧,包括那个用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