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华硕970冰骑士4g原厂b

楼主(2021-11-30):
求一个华硕970 冰骑士 4g原厂 bois 。颗粒:海力士。

网友:
显卡BIOS不好搞到

网友A:
兄弟华硕官网可以下载

网友B:
BIOS,通刷,英伟达不分显存厂家,它会在主板设置识别电阻,只有AMD要分显存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通刷,英伟达不分显存厂家,它会在主板设置识别电阻,只有AMD要分显存厂家

这个我刷上去就花屏。不是通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华硕官网可以下载

华硕官网有吗?

网友:
有原厂bios

网友:
到官网上去下载相应的BIOS

网友(2022-01-20):
我也是这个问题,板子上是海力士,进系统显示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