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N-F113

楼主(2021-11-30):
惠普TPN-F113版号mv_MB_V1放一下点就可以点亮过几个小时关机开启有不会亮什么问题有知道的大神吗

网友:
CPU虚焊的可能性更大,先检查RTC电路有没有漏电

网友:
TPN-F113不是型号,mv_MB_V1,这是版号吗,也不是吧?

机器什么架构,带南桥吗,查RTC电路,没异常的话,有桥干桥,没桥干U

网友:
桥或U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