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250M-D3V R1.0不过内存

楼主(2021-11-30):
    技嘉GA-B250M-D3V   R1.0跑C4循环,拔下内存依旧,断定不过内存,检查插槽及附近线路外观无异常,没什么好说的,DDR4的没找到该板图纸,可参照近似的GA-H110M-S R10图纸点位测量内存供电条件:

主供电VDDQ=1.2V      正常77PIN DDRVTT=0.6V    正常
284PIN  VDDSPD=2.5V  正常
     然后就是查58PIN DDR3_RST复位有,285PIN、141PIN分别是N_SMBDATA、N_SMBCLK也是非常重要的条件一定要排除,正想找个好的测量点,发现这两信号去了好几处地方,有去桥的、有去PCIEX的、有去CPU电源管理芯片的、有去DVU1 RTD2168VGA转换芯片第2、3脚的,前面几处都不太好测量,唯独DVU1  RTD2168是个很好的测量目标。

                  追查这两信号进了DVU1 RTD2168的第2、3脚,这时才看到原来是该芯片进液了第2、3脚有不明腐蚀物结块状,难怪不过内存,拆出IC处理干净后焊上,完美跑码亮机!

网友:
模拟电路转换卡

网友:
这两个信号内存槽上就很好量,3代是倒数第3脚,4代是倒数第4脚。以后5代内存的供电直接在内存上了

网友:
大佬的显示工具,往往是朴实无华的,甚至是低调的有些过分了

网友:
666,学习了,这么6

网友:
楼主这耐心不错啊,测量的非常仔细

网友:
差不多算精准定位了。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块不过内存的,反复重启,搞不定了

网友:
666,学习了长见知了,

网友:
这个是集显输出 的芯片喔,技嘉H100 B250 B150好象经常用到,没想它坏还能导致不过内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