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假卡黄伟达GTX750TI 原BIOS,有偿

楼主(2021-11-30):
谁有假卡黄伟达GTX750TI 原BIOS,有偿,现在这卡跑分很低很卡。GPU型号:GF116-200-KA-A1

网友:
兄弟只有点位没有图纸啊

网友:
这就是个GTS450,找450的刷就行

网友:
这玩意老牛B了,不要尝试刷回去,据说刷回去反而用不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加焊核心后凉凉了,不知道bios能不能通用

网友A:
gts450的核心,这种改卡是找不到原型BIOS的,我试过刷正确的BIOS反而不亮机的,不用去刷BIOS,下载GTS450的正确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2021-12-30):
引用 网友A:
gts450的核心,这种改卡是找不到原型BIOS的,我试过刷正确的BIOS反而不亮机的,不用去刷BIOS,下载GTS450的正确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谢谢,我有空试一下装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