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散热问题,加装铜管希望有改善

楼主(2021-11-30):
笔记本自己DIY散热,空间太拥挤狭小,没办法好的散热设计,原本不是这么考虑设计的

网友A:
你不知道么,热管掐断就没啥大用了,里面的那一丢丢液体才是热管的精髓,不然就是普通的铜棍子了

网友B:
你这不行,要用热管才行

网友C:
把风扇也改了吧长转可能更好

网友D:
你用什么固定的,看着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不知道么,热管掐断就没啥大用了,里面的那一丢丢液体才是热管的精髓,不然就是普通的铜棍子了

导热空心管不行,没办法塑形,要折断,我也是没办法了,如果不折形主板放不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不行,要用热管才行

热管塞不下 折叠后要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固定的,看着不错

用的是 卡夫特硅脂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风扇也改了吧长转可能更好

你是说风扇改转速吗?

网友F:
这样还不如把风扇改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样还不如把风扇改下

怎么改法,风扇只有那么大

网友:
妈呀显卡就这样放铜管吗

网友:
容易坏啊这样搞散热,原装的呢

网友:
桥散热不用管或者拿个小铜片贴在上面就行了

网友:
铜管作用不大,改水冷吧

网友:
这样还不如屏蔽独显,改集显

网友:
网上有热管买的,不超过300度焊接,用低温焊锡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导热空心管不行,没办法塑形,要折断,我也是没办法了,如果不折形主板放不下的

用弯管扳手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改法,风扇只有那么大

转快点呗哈哈

网友:
效果如何?里面没有液体了估计更差了。

网友:
来自: 河北廊坊 来自 河北廊坊
多此一举,你怎么知道机器热的,是用手摸感觉烫手? 烫手只是人体耐不了这个温度,并不代表芯片承受不住,厂商研发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考虑进去的,不然国家怎么会给予3C 标志,怎么会出厂,机器热了,风扇会提升转速,转速如果依旧解决不了热量积聚,就会降频甚至强行断电,所以用户问我机器烫手,鲁大师报警怎么办,卸载鲁大师,正常用,不断电不死机正常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