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H61求解

楼主(2021-11-30):
   一块技嘉主板,不触发,开机时,风扇稍微动了一下,谁遇到过请指点

网友:
触发掉电了 不是不触发

网友:
开机能动一下风扇,可以重复触发就修vccsa

网友: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主板扔一边也没去管它

网友:
短路,是不是加电抖动再加电一下就没反应了?CPU供电短路最多,但愿你的U没烧

网友:
谢谢各位应刻是桥的问题

网友:
rtc排针短接一下试试

网友:
主板放下电试试,就是电池扣下来,atx接口也拔掉

网友:
要是还是不触发,就把cpu供电口拔掉再次触发试试,有可能是CPU12v供电短路导致的

网友:
如果还不行,那就是可能是缺电压导致的,需要测量触发时各个电压有没有出

网友:
应该排查是不是短路导致的

网友:
先确定好你这是什么问题,触发后风扇不转,测绿线要是为低,不能再触发就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我有一块华硕的H61M-E触发掉电,不能二次上电,需重新插拔,拔CPU风扇也一样,但是强行上电测各路MOS管的电压却是正常的,但是测PCIE的A11脚等没有待机电压,不知道是不是桥还是控制IO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