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 NM-A161 REV1.0独显 外接正常,内屏不显。求思路

楼主(2021-11-30):
屏线接口 29脚和30脚无电压,其它脚电压,阻止正常。内屏是不显,不是暗屏,屏换过,CPU换过。

网友:
你这是 集显的吗 换cpu?

网友A:
查LVDS电路,差分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LVDS电路,差分信号

修好了,主板上屏线接口27脚断了,飞了一根线搞定

网友:
屏供电,和信号阻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