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待机0.04触发0.17迅速回落0.04

楼主(2021-12-01):
待机0.04触发0.17迅速回落0.04,然后又跳变到0.1,又回落到0.04,这种是不是电路有短路?保护了?测试一大圈,好像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是天气太冷了 放炉子上烤烤

网友A:
surface 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rface 什么型号的?

surface pro4

网友:
这机器直接干cpu吧

网友B:
二级电压短路或者没开启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级电压短路或者没开启缺电压

开启二级电压的susb ec信号,不能稳定3.3,跳变,估计某个地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