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华硕FX95G电池充电只能充到50-60%的问题

楼主(2021-12-01):
前两天商家送修一华硕FX95G笔记本,说是充电只能充到50-60%,没多想就给客户换了一个电池,可能是电池坏,并教客户新的电池要充放2-3次,过了两天客户反映还是一个,还以为是电池问题,又能客户更换新的电池,现在客户反映还是一样的问题 ,看来没有那简单,就让客户留下来测试,在开机WIN10状态下是只能充到60%就停止充电了,还有我们这边还有这们的笔记本,就测试电池,电池没有问题 ,由于怕把客户笔记本系统搞坏,就换一个硬盘,放在旁边测试,发现一开机只能充到60%的,十几分钟后,充到70%,直到最后到100%。看来是系统问题,希望这个维修过程对遇到这现象的同仁有帮助,谢谢。。。。。。

网友:
联想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看来联想修的少  联想这个问题很多 下载个联想电脑管家就可以设置

网友:
我草    楼上2个你们是搞笑的啊         哪来的联想

网友(点评):
触类旁通。如果联想遇到过这种情况,华硕也遇到就能想到了

网友:
有的需要官网安装电源管理驱动

网友:
联想与三星笔记本都有类似的功能,看来华硕也有:

https://iknow.lenovo.com.cn/detail/dc_TS0297.html

如果电池可以正常充、放电,但每次充电只能充到80%左右的电量,则说明当前电源管理使用了“最长电池寿命”,作用是保护电池,延长电池使用寿命。电池的使用寿命和充电周期有关,所以在使用“最长电池寿命”时,当充电电量达到一定值时会自动切断电池充电以保护电池。

https://www.samsung.com/cn/suppo ... xtension-on-270e5k/

电池寿命延长功能类似于取出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并用交流适配器为其充电,可延长电池的实际使用年限,使用此功能时,电池的最大电量设置为85%

网友:
不用重装系统,不是系统问题,华硕笔记本里预装了MyASUS管理软件,软件里电池健康管理里可以设置充电到60%、80%还是100%。

网友:
遇到过联想的这样的问题多,安装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电池健康管理软件,应该可以

网友:
装系统就亏大了,这机器可以收修主板的钱

网友:
系统还会导致充电充不满?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A:
不是充电电流不对吗?总线问题?

网友:
Hp的也有,今天就遇到一个,客户自己换了三个电池,都不行,最后升级了下Bios就好了。

网友:
做维修就是得先软后硬

网友:
路过,看一看大佬们修机

网友:
我遇到联想的一样问题,但给客户装回原来的又可以充满,操蛋的玩也

网友:
我遇到联想小新的机子,跟你一样的现象,发了几块,充电10多分钟充满,也十多分钟用完,但是装回原装电池又可以充放电了

网友:
电池微码。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充电电流不对吗?总线问题?

百分之80都是总线问题,
他这种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