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的索尼_MBX-223 960卡WIN7滚动条

楼主(2021-12-01):
索尼_MBX-223 960集显一代I3卡WIN7滚动条死机,PE和XP也如此,CPU和HM55以及BIOS都已排除(已更换),所有供电正常(用
示波器
测)所有外设声网卡及读卡器都已拆除依旧如此,所有信号测试也正常,看到论坛里早期有同样的2起故障都没解决,所以想攻克
win7

网友:
显卡呢 集显的吗

网友:
没看清楚刚才 可以着重检测 cpu供电这一块 之前有遇到过类似的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攻克的意义不大了,也不一定是通病。
测电压要进系统的时候测有没有异常,有没有杂波。有条件的话再干个EC。试下按压CPU,座子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换U绝对解决

网友:
换U这么简单还用你说

网友:
终于搞定,通过仔细观察发现每次启动到WIN7滚动条时CPU供电只有0.8V,将CPU供电IC周边电路扫荡发现VSSSENSE所接PR520(0欧)阻值异常,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 牛 有攻克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