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接头的充电插头坏了有办法修复吗?

楼主(2021-12-01):
笔记本电脑的充电插头坏了,这种是TYPEC接头的,剪断后里面有三条接线。找不到这种接头可以更换,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65w的适配器才几十块。直接换一个得了。

网友A:
网上买一根,剪断 接好,,,

网友:
估计这线径应当可以,,电流应当没问题,这线就是笔记本转接用的

网友:
买一根焊上

网友:
记得除了供电好像还有两根信号,别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买一根,剪断 接好,,,

这个线叫什么呢

网友:
这线是联想USB方口转type-c的转接线

网友:
剪短了基本上就报废了,从某鱼上套一个吧

网友:
用手机typec接上试试

网友:
粗的是VCC和GND,细的应该是CC。但是接口那里很有可能会有芯片
可以试着拿一般的PD线来换,只接VCC、GND和CC,别的空着。但是大概率用不了

网友:
不是做维修的来瞎问什么,出门右转买新的。

网友:
无语

,动手能力这么强自己试试嘛,怕啥

网友:
可以,买个新的包上机

网友:
这得你手工焊接技术

网友:
万用表打剪下来的看怎么接线

网友:
白色接正,黑色接地,蓝色接检测。

网友:
论坛里还是高手如云啊 哈哈哈

网友:
对,就是用这种线,我换过一次

网友:
像这种直接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这样的头子,焊一下。

支哪买这种头

网友:
这个线叫什么?去哪找呢?

网友:
又没有几根线,好接的

网友:
换一个吧

网友:
适配器还整个英文名字 替代适配器

网友:
大哥,你这种头哪里有卖?

网友C:
用这个线更好了,你这个线哪里能买到?

网友:
搞维修的都会接,不是就别搞了,烧掉了就别怨人

网友:
看来是喜欢研究的人  不然不会浪费这个时间

网友:
黑线GND,白线VDD,蓝线CC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这个线更好了,你这个线哪里能买到?

某宝搜TYPE-C电源线

网友:
直接淘个电源把,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