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ISL95836是不是挂了?

楼主(2021-12-01):
如题,CPU_VTT--->VTT_PWRGD(实测1.06V)---->(ISL95836_9脚)-VR_RDY(实测0.06V)---->PCH_VRMPWRGD,这个是不是ISL95836芯片挂了?

补充内容 (2021-12-7 15:51):
此板问题已解决,原因在15楼,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什么型号主板,这芯片是比较会坏,但要确保芯片的其它条件,VDD,VCC,还有VID。VIN也会影响;可以先换一个芯片试下

网友:
未必,还有其他条件呢

网友B:
技嘉H61的,测量其他的脚位,看情况就应该是电源芯片挂了。

网友:
全部引脚都要测量 才能知道是不是芯片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型号主板,这芯片是比较会坏,但要确保芯片的其它条件,VDD,VCC,还有VID。VIN也会影响;可以先换一个芯 ...

这里我有个疑问,这个3V的VR_RDY电压到底是由ISL95836芯片本身产生还是由别的地方上拉过来的?如果从别的地方飞线加个3V的电压是否可以?这个问题是否很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有个疑问,这个3V的VR_RDY电压到底是由ISL95836芯片本身产生还是由别的地方上拉过来的?如果从别的 ...

电源接口3.3V经过一个电阻上拉,直接拉也没用的

网友:
新芯箱硬88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嘉H61的,测量其他的脚位,看情况就应该是电源芯片挂了。

H61的板,那CPU供电要先出来的啊。你连时序都没搞明白,H61的板,VTT_PWRGD出来后,pwrok1要出来,然后48M,33M,还有CPUPWROK,再到CPU供电,CPU供电正常才会出VR_RDY。

网友:
挂没挂换了才知道

网友:
没有见过这芯片坏的,不出供电是你条件没查完

网友:
有的电源管理芯片有en是正常的,不上CPU试试,很多时候有en无输出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cpu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我有个疑问,这个3V的VR_RDY电压到底是由ISL95836芯片本身产生还是由别的地方上拉过来的?如果从别的 ...

开漏,芯片内部默认为低,要由外部供电上拉,当然芯片得符合工作条件后才会被外部上拉,在没有符合工作条件前一直内部拉低。

网友B:
此板问题已解决,原因是isl95836的VCC3线路和主板的VCC3断路所以无3.3V电压,跑了一段线路直到内存的236脚就不知道去那了,水平有限只能直接从主板的3.3V飞一条线到内存槽的236脚,通电成功启动。谢谢大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问题已解决,原因是isl95836的VCC3线路和主板的VCC3断路所以无3.3V电压,跑了一段线路直到内存的236脚就不知道去那了,水平有限只能直接从主板的3.3V飞一条线到内存槽的236脚,通电成功启动。谢谢大家了~~~

也就是说你没查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脚? 然后这个内存的vdd供电不正常也导致不出pg?

网友:
多测试几个点看看,也不一定有问题,刷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