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ORION_MB_N18E EC BIOS

楼主(2021-12-01):
找了下 论坛没有这个EC BIOS
上传一个刚出炉的BIOS  亲测可用

ROION_MB_N18E EC.zip

网友(2022-10-27):
请问楼主,EC BIOS是从EC提取出来的,还是外挂的? 我看此板显存位置,有个25L8006的芯片,是否就是EC BIOS?

网友:
另外,此板在EDP接口处有个25L8006 感觉是给旁边的TPS65982DC(TYPE C接口管理芯片)的。
桥的旁边,还有个25Q20CT的小芯片,和标准的25Q128 PCH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