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Note的卡刷包该怎么下载呢?

楼主(2021-12-01):
在网上下了几次,点击的是卡刷包,下载下来的却是别的exe软件,真是坑人啊!请问这个到底该怎么下载呢??

网友A:
多下载几个刷机软件,总有一个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下载几个刷机软件,总有一个会有

不会是忽悠我吧??

网友:
买个刷机ROM包,就可以了

网友B:
MIUI7稳定版下载 - MIUI官方网站  http://www.miui.com/zt/miui7stable/downloa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MIUI7稳定版下载 - MIUI官方网站  http://www.miui.com/zt/miui7stable/download.html

好的,谢谢了!

网友C:
找的时候可以先去官网,如果官网没有再去下载一下软件,里面有些可以免费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的时候可以先去官网,如果官网没有再去下载一下软件,里面有些可以免费下载。

多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MIUI7稳定版下载 - MIUI官方网站  http://www.miui.com/zt/miui7stable/download.html

这个下载下来后,是把zip压缩包的名字直接改成“update”保留原本的格式“zip,然后放到卡里插到手机里用吗?我这么操作后,怎么提示的都是”SD卡中没有更新文件,请将更新包命名为update.zip并复制到SD卡根目录“这是怎么个情况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下载下来后,是把zip压缩包的名字直接改成“update”保留原本的格式“zip,然后放到卡里插到手机里用 ...

开机的 就复制到手机内存 不开机 还是线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的 就复制到手机内存 不开机 还是线刷吧

好吧……